想找个给电机减震的垫圈

楼主(2017-06-09):
小杂物库房找到的,伙伴们帮我瞧瞧,这个装上去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不怎么样,电机更不稳了。做好桨的动平衡意义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样,电机更不稳了。做好桨的动平衡意义更大

好的,谢谢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桨配平了就好,这东西不是云台

网友:
我用轮胎的内胎做

网友:
螺丝胶焊死

网友:
电机振动大说明平衡不好

网友:
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更重要

楼主:
是,看来要入个桨平衡器了

网友:
請問除了調濾波,還有什麼方法幫助電機減震?

网友:
会有那么一些效果吧

网友B:
一般要给电机减震,连接强度肯定受影响。一般做法是给桨做动平衡,再到飞控和云台处减震,也能达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给电机减震,连接强度肯定受影响。一般做法是给桨做动平衡,再到飞控和云台处减震,也能达到效果。

求平衡好点的桨吧,这次加了内圈好点,油门加到40就不行了,固定翼2212/1400配7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平衡好点的桨吧,这次加了内圈好点,油门加到40就不行了,固定翼2212/1400配7寸桨

电机应该固定死,否则无论如何都会震动。

楼主:
无用啊,我飞的翼龙的机身是塑料的(软软的壳子),看来我要移动摄像头放在机头部位了,x5和大胖就不会果冻,但没翼龙休闲好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