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没有bec

楼主(2017-06-09):
网上图便宜买了三个电调 结果发现no bec 这就让小白我尴尬了 拆了充电宝接上5v 1a电源接收机上也收不到电 电机就响不转 怎么办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在去买个分电板,带bec5v和12v输出的,24块钱,就ok了

网友B:
做了行程校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去买个分电板,带bec5v和12v输出的,24块钱,就ok了

我没有用过cc3d的飞控,看接线图,飞控有供电接口,用充电宝的电源输出和杜邦线连接飞控的接收电源端口就有电了,看好正负极,以免烧飞控

网友:
电源连飞控,稳定点,有电的情况下,先遥控校准,在电调校准,就可以

网友:
分电板是个好东西

网友:
滴滴,滴滴响就是没油门校准。先开摇控,油门最大,再联飞控,接收供电,听到滴滴音改变为长停顿,就马上油门打最低,会有电机确认音改变。就说明校准成功。

网友:
买个5v降压片就行

网友:
好多分电板图传都带

网友:
搞个分电板呗,反正也要用

网友:
搞个分电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去买个分电板,带bec5v和12v输出的,24块钱,就ok了

我不会啊 我不会啊 好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行程校准没有!

不会 呜呜~(>_<)~

网友:
买个降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啊 我不会啊 好烦

3s电池正极接+负极接- 在把5v焊上杜邦线的母头,接飞控插电调的端子的最后一个就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 呜呜~(>_

把油门拉到最顶端,等电调3S滴~~~三声4S4声确认后把油门拉下来即可,多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多潜水

网友:
电调信号线应该要合电调的电源线共地吧。

网友:
买个5v稳压模块即可

网友:
共地了吗

网友:
一个分电板搞定啦   路过

楼主:
大哥会玩给帮忙组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油门拉到最顶端,等电调3S滴~~~三声4S4声确认后把油门拉下来即可,多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多潜水

大哥帮忙组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电池正极接+负极接- 在把5v焊上杜邦线的母头,接飞控插电调的端子的最后一个就供电了

大哥帮忙组一下呗 实在没信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帮忙组一下呗 实在没信心了

在优酷视频上看f450组装视频,在找不到就在论坛收索

网友:
bec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帮忙组一下呗

往返包邮,有小费可以考虑

网友:
CC3D的飞控再买块CC3D的分电板不就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帮忙组一下呗 实在没信心了

按照这个图片接线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可怜的充电宝啊。价格bec不就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返包邮,有小费可以考虑

给我发个微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发个微信

还没弄好吗?  suyuanlong1995

网友:
顶一下,也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