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和悬停抖动,求各位大神帮助,附上PID

楼主(2017-06-09):
起飞和悬停抖动,求各位大神帮助,附上PID不知道应该怎么调整。拜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發現不論數值大與小問題還存在,我直接刷3.1.6 好像解決了

好的 明天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张图"D设定”由2改为0.5甚至更小值试试。

好的 明天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是过 也抖 现在用的是oneshoft125

我是bf3.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到是不热 但我一直是半油门状态 我在试下调低P值

我發現不論數值大與小問題還存在,我直接刷3.1.6 好像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GLE由50改为30应该就不抖了

好的。。我试下,感谢大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电机,发热还好,大太阳下猛飞有点热,悬停等没压力,25a ufofpv电调,开dshot600默认参数就好飞了,x5 ...

默认是过 也抖 现在用的是oneshoft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貼!一起研究探討,我也在調參中,大概yaw的p太高,60-70間試試下,濾波也有影響,但我現在的問題和你一 ...

我的电机到是不热 但我一直是半油门状态 我在试下调低P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电机,悬停位置电机偶尔抽风,有异响,不持续。目前自认为是电机问题,无视之……此电机发烫严重,不知你 ...

测试了 一直半油门左右飞完一块电池 电机不热 也没有抽风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ANGLE由50改为30应该就不抖了

老師,我的飛機不論pid和濾波數值是多少,只要油門20%懸停就會擺動。我已調了快40塊電池都找不到解決方法,求錫教

楼主:
图片顺序排乱了。。

网友F:
看是什么电机和电调和桨,一般动力性能越好p越低,悬停抖一般是降p,先把p值调合适了在调d值,快速打杆看飞机归位晃不晃,晃就加点d不要太多,d值高费电电机爱热,动作也会肉

网友G:
你先了解一下大神们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是什么电机和电调和桨,一般动力性能越好p越低,悬停抖一般是降p,先把p值调合适了在调d值,快速打杆看飞 ...

飞盈佳乐390飞塔 30a 电调  火凤凰2205 2300Kv
5045双叶桨 新手不是很懂 刚飞还请多多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了解一下大神们的教程

好的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帮顶了

谢谢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E:
同电机,悬停位置电机偶尔抽风,有异响,不持续。目前自认为是电机问题,无视之……此电机发烫严重,不知你的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电机,悬停位置电机偶尔抽风,有异响,不持续。目前自认为是电机问题,无视之……此电机发烫严重,不知你 ...

电机温度,飞完没试过,明天试一下。异响暂时没发现,抽风是什么表现状态,不太了解,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好貼!一起研究探討,我也在調參中,大概yaw的p太高,60-70間試試下,濾波也有影響,但我現在的問題和你一樣,我電機還很燙

网友D:
同款电机,发热还好,大太阳下猛飞有点热,悬停等没压力,25a ufofpv电调,开dshot600默认参数就好飞了,x5 gts机架,5050桨,你390电调试试oneshot42或者multishot默认pid如何

网友C:
ANGLE由50改为30应该就不抖了

网友B:
第2张图"D设定”由2改为0.5甚至更小值试试。

网友:
先看教程,教程已经说的很细致了。不看教程不去自己琢磨,问大神也会被大神拍板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温度,飞完没试过,明天试一下。异响暂时没发现,抽风是什么表现状态,不太了解,能解释一下吗? ...

抽风,就是突发的抖动,伴随咔咔的响声,转速突变。表现出来就是飞机的某个轴跳动一下,我的是2号电机。

网友:
我得同款电机用的20a电调,五寸三叶桨p值在21左右,d在26左右,i值差不多,悬停不晃。打杆也不晃,空翻时候有一点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