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几类F3飞控固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10):
求助这几类F3飞控固件最后的后缀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后面的。EVO,MINI,NEO。 我的是塔式飞控F3,不知道该刷哪个

网友B:
就刷第一个标准版的

网友:
板子不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刷第一个标准版的

谢谢,我是塔式的f3,刷第一个吗

网友:
第一个就好

网友:
飞控的型号不一样需要刷的固件也不一样,就像手机有16G。32G。64G的版本一样

网友:
f3飞控分很多种,一般我们用的是spracingf3,一般带sd卡插槽的是evo版,其他的一般用不到

网友:
没有用过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