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8组了个280,飞上去左右一直在晃。

楼主(2017-06-10):
apm2.8飞控,刚开始组的时候试飞了一下,好像还蛮稳的,飞控是卖家校准过的,后来自己又重新刷固件,重新效准。今天试飞飞起来后会左右一直晃,如何解决呢?是不是我自己没有校准好呢?

楼主:
就是左右高低摇摆,听得出电机转快的声音,看得出来飞控是想要保持平衡,但就是保持不住

网友:
这还是穿越机么?

网友:
飞控调调吧,这机架飞穿越还可以

网友:
PID问题或 APM没哟校准好 (电调校准)       可以把PID 调小一点

楼主:
如何校准电调呢

网友A:
把P值调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值调到最小。

谢谢泡泡老师,谢谢各位摸友,调了pid后,基本稳定了

网友:
减震做好了吗?是抖动还是左右晃

楼主:
谢谢各位!pid调小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打算弄穿越,pix交流一下

网友:
泡泡老师  我自己组装的F450电调好盈20A  电机银燕2212KV980 APM2.8飞控怎么定高的时候老向左前飘   飞下来4号电机比它温度都要高   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