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油门摇杆换位了

楼主(2017-06-10):
几经波折,终于把我的frsky x9d+升到2.2后,但是油门摇杆竟然默认换到升降摇杆,就是我遥控器本来是左手油门的,现在换到右手了,这样操作起来是不正常的对吗?还是升级后,这些都要重新调整啊(我格式化了sd卡升级的)真后悔把它升级了

网友:
Mode2 mode1 的问题啊
升级个2.2 这么多问题啊 正常几秒种的事情

网友A:
改一下模式试试

网友:
模式改了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模式试试

怎样改啊?是不是教练模式或者学员模式那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改啊?是不是教练模式或者学员模式那里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长按MENU,在RADIO SETUP 1/9 的最后一行,可以改

网友:
格式化以后,用软件恢复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