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与拓攻飞控怎么调试

楼主(2017-06-10):
接收机与飞控连接好了,遥控器与接收机也对好码,飞控怎么解锁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DJI、零度、拓攻、极翼P2、兔子、MWC等飞控的使用合集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9-1-1.html

网友:
顶顶泡泡老师!

网友:
详细去看飞控和遥控说明书,看完了也就懂了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的

网友A:
没有办法的,频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的,频域不同

胡说八道呢 ?

网友(2018-09-19):
左右档杆压制右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