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空中翻车

楼主(2017-06-11):
穿越机装的f3飞控 在自稳模式下。   起飞的时候还好但是飞起来后 动不动就  在空中翻车。然后 直接掉了下来。   是不是自稳模式下 允许的倾斜脚太小  然后飞控自动锁住了呀

网友:
应该不会,怎么翻得?

网友:
想要玩好穿越机,放手炸鸡吧,自稳别用了吧,手动入门,多练习,别怕投入,你这样越折腾越矛盾。

网友A:
翻车很大原因是电机,也可能电调,查明原因换掉设备

网友:
不应该啊

网友:
原因可能有很多,pid没调好,电调/电机问题,也有可能是走线不合理导致的干扰,也不排除遥控设备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手动就很稳,所以就不管他了

网友:
自稳模式就是自刎模式,玩自稳飞大疆啊,开法拉利还想9档双离合?

网友:
哈哈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车很大原因是电机,也可能电调,查明原因换掉设备

发现问题了  一个电调的负极线摔掉了  重新焊上去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飞行的时候我图传的  干扰严重 不知道是 震动 干扰 还是,电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