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SG飞控

楼主(2017-06-11):
U2SG飞控飞固定翼的贴子怎么那么少,各位用过的模友能给个教程吗?谢谢!

网友A:
小声说一句,U2SG其中的SG代表什么?呵呵  “傻瓜”的第一个字母。

傻瓜版的飞控。简单,好用,非常不错!

网友:
找切糕卖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声说一句,U2SG其中的SG代表什么?呵呵  “傻瓜”的第一个字母。

傻瓜版的飞控。简单,好用,非常不错! ...

那就可以了

网友B:
没用过,不懂 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声说一句,U2SG其中的SG代表什么?呵呵  “傻瓜”的第一个字母。

傻瓜版的飞控。简单,好用,非常不错! ...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不懂 路过

泡泡老师,冲浪者用哪种飞控好?

网友:
找包子要个说明书,看看就懂了

网友:
连接好开机,打副翼进入菜单,全中文的界面,就几个选项,飞机类型,增稳大小,返航高度,电压校准,飞行栅栏。别的没了。

楼主:
我还没有显示屏,能在AT9S上直接设置吗?

网友:
没有用过,闻所未闻。

网友C:
支持地面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地面站么?

不需要用到地面站

网友(2017-08-01):
教程是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