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问题

楼主(2017-06-11):
BaByHAWK在设置中,推一号油门,2号电机转,推二号油门,一号电机转,其他正常,求教

网友:
考虑电机信号线接反,不行重刷固件解决

网友:
支持3号说的

网友A:
原来的飞控坏了,你换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飞控坏了,你换了一块?

没换,只是焊了乐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飞控坏了,你换了一块?

原来的不支持乐迪遥控

网友B:
我换了乐迪的接收机  没发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乐迪的接收机  没发现这个情况

就是挺奇怪的呀,没换之前用电脑设置是正常的

网友:
你的信号线在飞控上插反了 按通道1-4顺序换一下 推2一转 就把1  2 互换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飞控坏了,你换了一块?

没坏,买了个接收焊上就这样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重刷固件己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