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发烫,求破

楼主(2017-06-11):
搞了块最便宜的f4,89元,刷了omnibus 3.1.7,一切正常,但是连接usb调试的时候,图中剪刀位置发烫严重,甚至有股焦味,细仔的检查了所有的焊接口,貌似也没发现哪儿有短路的现象,是飞控本身就有问题么?

网友:
是否,虚焊了,重新焊下,

网友A:
放心用吧 可能是飞控做工用料不扎实,楼主还是那句话,好货不便宜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啥元件啊,看下啊,你这剪刀指的是过孔,过孔不可能热

网友:
用料估计不咋地

网友:
f4好像usb连接也能提供uart稳压输出,可能是线性稳压的发热,飞飞没问题就不用担心

楼主:
谢谢各位,应该是usb端口本身有问题,因为连接usb的时候就会发烫,还tmd冒烟了
但是连接动力电池就一点问题都没
退货了

网友:
烫手应该有问题

网友:
背面的7805发热

网友:
万用表差短路,看不一定看得到

网友:
便宜无好货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用吧 可能是飞控做工用料不扎实,楼主还是那句话,好货不便宜

同意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