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银燕f3 femto无接受机信号

楼主(2017-06-11):
求助一下,刚买一个f3 femto,替换babyhawk飞控(原来的烧了),接dsmx微型接收机,一直无信号,已经对频成功了,接线没问题已经在原babyhawk上试过,成功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看看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售后要到周一

重刷BF,你的是min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BF,你的是mini的

想过,如果是实在没什么办法了,就重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过,如果是实在没什么办法了,就重刷

自己会刷就刷吧,这个不影响的,再不行再找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会刷就刷吧,这个不影响的,再不行再找售后,

还没试过,嘿嘿,不过我觉得说的有道理,今晚回家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试过,嘿嘿,不过我觉得说的有道理,今晚回家试试

值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试试

是把boot pads那个和边上那个3.3v的短接吗?

网友B:
我觉得重点是 为什么原飞控会烧? 买过babyhawk的得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重点是 为什么原飞控会烧? 买过babyhawk的得注意了

电池正负接反了,没注意,硬塞进去,接果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正负接反了,没注意,硬塞进去,接果就冒烟了

他那个插头根本就插不进去   防反插无效

网友:
怎么会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boot pads那个和边上那个3.3v的短接吗?

这个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试试

试了,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成了

学到本领了

网友:
这个可以问问售后

网友:
帮顶,先自己试试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