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云台是哪三轴?

楼主(2017-06-11):
我有一架inspire 1 pro, 自带禅思X5云台相机,说明书上说是三轴的,但我不知道三轴是哪三轴,我只能控制两个方向呀。俯仰,滚转,方向这三个轴分别代表什么地方?另外,如果有朋友能把大疆所有的云台按照是两轴还是三轴分下类,感激不尽。

网友:
比喻一下,俯仰就是上下动摄像头,方向是左右转动摄影头,横滚就是在你的飞机左右摇摆时始终保持摄像头水平的那个

网友:
有俯仰和横滚的是两轴云台,三轴云台是在这个基础上多了航向。

网友:
多了一个航向锁定

网友:
横滚角,俯仰角,航向家,一个云台研发老鸟

网友:
X,Y,Z,水平,垂直,旋转

网友:
X轴,Y轴,Z轴

网友:
横滚是保持平衡的,不能调节!

网友:
横滚调节也没用

网友:
有一个是稳像用的   不是给你控制的      横滚  俯仰 航向  三轴   好像是横滚不能控吧   简单说就是你飞机左右飞行的时候稳像  那个不可控

网友:
三轴云台全称是三轴增稳云台,作用是稳定摄像的,不是每个轴都要用来控制的,像精灵和御这些也都是3轴云台,但只有俯仰轴可控。

网友:
X俯仰,Y滚转,Z方向,应该是这样!

网友:
十四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