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航時休閒好機-迷你天行者

楼主(2017-06-12):
这段时间西南恶意黑飞事件搞的模界人心恍恍......本人十分鄙视不守公安乱飞的行为....
我在山区的小城市,每次要FPV时都会去注飞行路线线划...避免不必要的隐患安全,这段时间手上的小胖子就先歇菜一阵子在看看...
闲著也是闲著.那就来组台看起来像玩具潜力很大的迷你天行者来休闲FPV好了...

配置:
电机:朗宇1806 电机 2380KV  6*4E 桨 电调:天行者12AE 银燕5g舵机
飞控:U2SG 切糕433 图传TS-5828L MINI 600mw发射
电池:3s1p 3500mah

原配的5MM碳管长度不够...换上6MM碳管延长到机尾部,强度提升不少,升降舵机信号线延长穿到机腹内,

迷你天行者的机身空间很小...所有配件先在机身上规划好固定位置后,接线都改短,将原电流计上的TX60插头焊下,
以我的动力配置来说最大就13a换上20awg线的jst插头绝对足够,焊锡能少就少可省去不少重量.433接收机因为要安装镶入机翼上,把原本的弯针全部焊下...只保留单线连接的ppm信号针脚并且折成直针..图传发射多加了个收音咪头...在飞时还可以听听电机转动声才带劲...

切3块小木片贴在摄像头,图传发射,电调要固定的位置上方便扎带固定起到隔热作用...

首飞相当的顺利轻松...平飞油门32%  电流2.7a..巡航地速36-40...用3s1p 3500mah 9.2v電压落地,悠闲巡航飞了61分钟,不挑场好携带的悠闲好机...

对新人来说..手抛起飞,短场降落无压力...更胜我新入门时飞的赛斯纳,冲浪者x8还要好飞...

网友A:
我猜楼主手动飞的话会发现,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连接的地方,极容易变形,水平尾翼不水平一边高一边低,要加强不然姿态很难控制

网友B:
u2sg飞控多宽飞机肚子能放得下不

网友C:
请问摄像头跟图传供电是不是要分电板

网友D:
装的漂亮,求问一套搞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sg飞控多宽飞机肚子能放得下不

u2sg去壳裸装...机腹里靠重心位置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摄像头跟图传供电是不是要分电板

我用的摄像头..图传发射都是宽电压的...直接用3s的动力电供电...无需在加降压..能轻就轻...

楼主:
感谢支持....守规矩的fpv飞行...

楼主:
感谢支持...在一片愁云惨雾中的fpv装机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在一片愁云惨雾中的fpv装机帖...

乡下可以耍 一二线城市就有管制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的漂亮,求问一套搞了多少钱

整机含飞控下来...约800元....其实跟组入门冲浪者x8(含飞控)差不多...方便携带...主要现在非常时期下,不显眼...很适合骑电驴或脚踏车的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乡下可以耍 一二线城市就有管制了。。唉

非常时期下...能低调就低调  ...找偏僻地区(查明有无禁飞限飞区(),避开人群及出没时间...出门飞个1电也够累了

网友F:
里面太小了     能放下这么多东西?

网友G:
请教楼主,机体X宝搜什么关键字

网友:
某宝都不让发快递了

网友H:
不错,固定翼fpv肯定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时期下...能低调就低调...找偏僻地区(查明有无禁飞限飞区(),避开人群及出没时间...出门飞 ...

老哥稳 我们只有躲得远远的玩耍

网友I:
多少翼展,机翼可以拆卸吗

网友J:
自己做的18650?  性价比如何?

网友K:
飞得不错,请问用哪种锂电组装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太小了     能放下这么多东西?

可以的,机舱很小...所以设备接线都要改短精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机体X宝搜什么关键字

搜  迷你天行者 固定翼  就有了..我是买119的...那家便宜那家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做的18650?  性价比如何?

我是用三洋 NCR18650 GA....拆机货的更便宜...自己组封个塑就好了...出门飞个两电...就够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得不错,请问用哪种锂电组装的啊?

三洋 NCR18650GA....

网友K:
楼主,刚才忘了问了,这个机装完后,全重多少克啊?
这个机的机翼弦长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少翼展,机翼可以拆卸吗

TB个27元的  1米长的电动滑板车包..原纸箱去盖放入....一拎就走...飞外场多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刚才忘了问了,这个机装完后,全重多少克啊?
这个机的机翼弦长多少?

機重机重285g+电池150g=435g.....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重机重285g+电池150g=435g.....

非常详尽啊,谢谢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固定翼fpv肯定爽

我也是年初由自组多轴改入fpv固定翼的...视野更宽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摄像头..图传发射都是宽电压的...直接用3s的动力电供电...无需在加降压..能轻就轻... ...

能拍个照片给我看看吗

网友:
小飞机方便携带

网友L:
相当的不抗风,我这里海边,飞起来侧滑太明显,有时候满舵都就救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拍个照片给我看看吗

图传发射..摄像头的接线可以看一下参考一楼图4..这是u2su飞控的接线法...下图是实际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相当的不抗风,我这里海边,飞起来侧滑太明显,有时候满舵都就救不回来

一般风大..我是不飞的,何况是轻小的飞机...大风天飞fpv风险大...宁可不飞

楼主:
昨天第2次试飞...一落地后...拆开机翼伸手摸电调...发现温度偏高....迷你天行者的机头有两个小进气口...可能是电池装入后阻碍了进气冷却效率...在机翼下方左右两边斜开了一个强制近气口
,明天再去试一下是否能降低电调的工作温度....

网友:
翼展多少

楼主:
翼展84..詳細看36樓...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第2次试飞...一落地后...拆开机翼伸手摸电调...发现温度偏高....迷你天行者的机头有两个小进气口...可 ...

昨天在機身上開了2個強制進氣口,順便請教了FPV界的好朋友楓葉兄,優化了433接收機天線的改裝布置法...今天一早再次去測試....巡航50分鐘後下來,手指去摸電調微溫,溫度確實下來不少,確保電調工作溫度正常...尤其是電調供電给飛控的一定要注意....電調一掛....全機(家)陪葬  ...433接收機天線優化後...距離大增....現在這時期多遠就不用問了..已經夠遠了....

网友M: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机机这些设备总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机机这些设备总重多少?

機重设备285g+电池150g=435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楼主手动飞的话会发现,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连接的地方,极容易变形,水平尾翼不水平一边高一边低,要加 ...

一开始就有这个顾虑...先原狀态上天试飞看看,试飞了几次后以65的地速俯冲下...发现图传画面会有些许抖动..又经你好意提醒,
决定把尾翼加个支撑

看下图给想组的朋友参考一下...

利用2mm的碳棒插入杜邦插头,插头另一端剪个小缺口好镶入尾翼加强的碳片上,增加受力面积,方便上胶不易脱落,整组在后端增加的重量很轻,才不会改变飞机重心位置...

加强斜撑直接插到机尾里的碳杆上,剪缺口的杜邦头镶入尾翼碳片上,上点胶后尾翼端就十分稳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  迷你天行者 固定翼  就有了..我是买119的...那家便宜那家买....

好的,谢谢~

网友N:
FPV一直是我的梦想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错不错,好机机。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N:
FPV一直是我的梦想

遵守飛行安全..避開敏感區域..FPV是最修心的興趣...不擾民,不吵人..安安靜靜的沈醉在天空

网友P:
不错我也买了个迷你太行者机身太小不好安装放到一边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错我也买了个迷你太行者机身太小不好安装放到一边闲置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配置...飞到手软...

网友:
2015-12-12易飞做活动时候买了3架mini天行者(瑕疵版:混了一点黑料而已),其中2架是带舵机的112元包邮送朋友了,自己留了一架不带舵机的84元包邮的,这个就拿来当休闲机手接手起的玩,楼主的重量大了,速度自然快了,总体来说小飞机好带,比我200元买的天行者1900方便多了

网友Q:
长长的两根是天线么?

网友R:
三级风左右,还能稳定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长长的两根是天线么?

是啊..433接收机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三级风左右,还能稳定飞行吗,

巡航速度保持在45km/h,5级风下安心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的漂亮,求问一套搞了多少钱

整机下来约800元(含飞控)...

网友S:
心目中的神机,就算掉下来,总共不到1斤的重量,还有泡沫翅膀做缓冲,对地面影响就非常小了,看起来就是玩具,和高大上的无人机扯不上半毛钱关系,确实是fpv界,好机中的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S:
心目中的神机,就算掉下来,总共不到1斤的重量,还有泡沫翅膀做缓冲,对地面影响就非常小了,看起来就是玩 ...

就是响应枫叶兄的(非常时期)下的FPV小鸡计画....小归小很给力...mini 600mw发射...搭你送的5db棒子发射..接收枫叶小平板(大平板还没上场喔  )...远拉10k轻松..總航43k....

网友(2017-08-23):
视屏呢!好飞机。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