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控----改装放大器

楼主(2017-06-12):
前段时间在咸鱼收了一个diy的萝莉控,打算用来飞固定翼,加装功放模块,
当我收到遥控器时有点惊喜,路由器外壳改装,佩服哪位咸鱼卖家DIY强大的能力,也要吐槽一下没发现地方充电!!

楼主:
放大器模块看淘宝描述写的3-18V供电, 我直接接控电2S供电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A:
这是那位拥有自制cnc,各种狂甩aat制作教程的大神做的。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厉害了这外壳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位拥有自制cnc,各种狂甩aat制作教程的大神做的。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摇杆换了吧,萝莉什么都行就是摇杆就是不愿换

网友B:
为什么不拆下SMA头呢?

网友:
这个外形太吊了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厉害厉害,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拆下SMA头呢?

买来就这样,我打算拆掉!

网友:
里面的频射模块有100mw了吧应该足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