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舵机云台功能是不是取消了?

楼主(2017-06-12):
想安装个舵机云台,但是在apm地面站里,云台功能好像不能设置,是不是这个功能在3.15版本里被取消了?百度了下只看到一个帖子说好像高版本的都没有舵机云台功能。希望知道的告诉下。或者是哪里的参数被限制了?

网友:
应该是取消了吧,毕竟基本上没用,如果只是为了摄像头能动,直接用舵机云台连接接收机就行了。

如果是为了增稳基本上没太大用。

网友:
接收机控制不是更好

网友:
接收机控制为什么不好?

楼主:
其实就是为了在四轴前进的时候可以保持角度

网友:
没用过这么强大

网友(2017-08-02):
没有啊,我的设置蛮好的

网友:
我用的3.21,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