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寻迹飞行,求助[泪]

楼主(2017-06-12):
多轴寻迹飞行,求助

网友A:
啥意思?航线规划飞?还是指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航线规划飞?还是指点飞?

室内,无人机按照黑色条纹,循迹自动飞行。类似循迹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干嘛

完成一个项目,无人机循迹飞行。求大神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成一个项目,无人机循迹飞行。求大神指导

按照预设的线路飞行?

网友:
预算几k?

楼主:
无人机循迹,类似循迹小车

网友:
没明白,是寻找痕迹吗

网友:
问题都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预设的线路飞行?

类似循迹小车

网友C:
小车传感器离地面一公分左右,飞机怎么搞?

网友D:
参考只能小车寻迹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只能小车寻迹原理

参考性不大,多轴循迹比智能小车循迹难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车传感器离地面一公分左右,飞机怎么搞?

很难,所以来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室内,无人机按照黑色条纹,循迹自动飞行。类似循迹小车

你想太多了!我可以很直白的告诉你目前吧内没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太多了!我可以很直白的告诉你目前吧内没人会!

这么惨

网友A:
你应该知道其中的价值,就算有也不会告诉你!

网友E:
。。。登峰杯室内空中机器人项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知道其中的价值,就算有也不会告诉你!

找到方法了,pixhawk加光流。然后光流和wk内部的程序改一下就行了。过断时间搞一下。最近很多大神都来给我建议,很多人都搞出来了,应该没多大价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登峰杯室内空中机器人项目吧

不是啊,很多比赛都有这种无人机循迹项目。我是比较感兴趣,自己做来玩玩

网友F:
这里我强调一下  光靠签到赚牛币太慢了 于是我复制这段话 逢帖就回 这样可以赚牛币 还能帮你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我强调一下  光靠签到赚牛币太慢了 于是我复制这段话 逢帖就回 这样可以赚牛币 还能帮你顶帖 ...

。。。

网友G:
除非黑色条纹有几米宽,否则必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非黑色条纹有几米宽,否则必丢。

不会吧,我看很多人基于pix和光流做出来了。

网友H:
你定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定高解决了吗?

定高简单啊,室内气压计不稳定,用超声波,定高效果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