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刷固件求助!!!

楼主(2017-06-12):
研究了一晚上了,点烧写固件就断连接,然后用按boot的方法就出现图中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啊

网友:
短接了吗

网友:
还有f3.你没有选择 你在最上面要选择f3

楼主:
我的boot是按键的,按了应该就是短接了吧

网友A:
固件选择错了

网友:
重选固件试试

网友:
硬件层面来说按键有抖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选择错了

我的是飞塔f3,说明书上说是要选o开头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没有,已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飞塔f3,说明书上说是要选o开头的这个

那么找售后吧

网友:
o开头这个,手动波特率不要选,直接短接BOOT后接USB,进入到DFU模式,这时应该会自动安装BOOTLOADER的驱动,假如不驱动成功后边也是刷不上的。总之DFU连接成功后,选无重启一项就够了,如果原来的设置乱套了,不想要了就把擦除整个芯片也选了,点烧写,就等着吧,一般不用几十秒,先擦除,再烧写,再验证,成功后直接重启就进入正常USB连接状态了……祝你成功

网友:
建议能够下载到本地的话,还是预先把对应的固件先下下来,自己用着也方便,每次都在线读取固件有时候挺不靠谱的

网友:
按着boot插usb,一直都别松,刷omnibus试试,固件不知道就问卖家

网友C:
我的跟你一样也是刷不进 最下面的原因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跟你一样也是刷不进 最下面的原因都一样

你是塔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