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方向舵

楼主(2017-06-13):
把冲浪者的第四方向通道拔掉,这样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A:
不用飞控的话,或者说有飞控只玩手动的话,没有方向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把垂尾固定住,不能够飞的时候有动作。

固定翼,正常的机型只要横滚、俯仰、油门就可以飞了。就算有方向,你打杆了,方向反映也会很迟缓。

有飞控的就难说了,飞控不一样,自稳什么的控制方式也不一样,没有方向就不好说了。

网友:
樓上老晉....正解....

网友:
没什么很大的影响

网友:
用副翼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飞控的话,或者说有飞控只玩手动的话,没有方向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把垂尾固定住,不能够飞的时候有动 ...

准备上飞控和FPV

网友B:
我飞固定翼,多数时候基本不用方向舵机,没啥用,转弯一般都是副翼和升降配合转弯

网友:
无飞控下,玩3D,方向舵非常重要,一般固定翼可有可无。

网友:
没影响  我就这样,没有方向舵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老晋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固定翼,多数时候基本不用方向舵机,没啥用,转弯一般都是副翼和升降配合转弯 ...

你的是什么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固定翼?

自制的固定翼,有双翼机,有塞斯纳

网友:
可以不用垂尾

网友:
不会的  可以用副翼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