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到底值不值得买?挺贵的!

楼主(2017-06-13):
最近想进一个apm用的电流计,到淘宝上问了半天,卖家也说不清楚这玩意儿是否精确。回头又想整个bb响代替吧,可飞机起飞后地面端又看不见机身电量多少,有点虚。因此过来请教一下各位,希望获得一些建议。

网友:
有些分电板和电调是集成了电流计的,干嘛要单独买个电流计,碍事

网友:
已选bb响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主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给飞控供电,另一个是飞控可以通过它采集电压电流信息,如果不在乎电压电流信息(apm和pix需要电流计才能采集电流电压信息,其他飞控不懂)的话,可以不用,小飞机占空间。

网友:
感觉买个好一点,毕竟不是只用一天的东西!

网友:
用多功能分电板吧 很多功能都有 比电流计强大的多

网友:
不贵啊,才20几块,电流电压还是比较准的,能用

网友:
买买买啊

网友:
有电流电压计才知道飞行效率
bb 响是在场外看电池电压多少 飞远了哪里听得到

网友:
飞FPV一般看电压估计电量的,自己做个电压计,不到一元钱

网友:
买集成电流计的分电板 比电流计更便宜

网友:
还行吧,我也在用

网友:
要是有电压回传就牛逼了

网友:
不一定要太准吧  看好差值也一样

网友:
该下决心了吧?

网友:
不用买 短接jp1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