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运动的问题

楼主(2017-06-13):
想制作一个电路,通电的时候舵机运动到最大角度,断电的时候舵机返回原来的位置,求助大神们给个方案,单片机控制也可以!!

网友A:
用单片机输出2毫秒高电平(周期5至20毫秒)的方波信号,舵机最大角度。0.5毫秒的高电平最小角度。再加上电平检测,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输出2毫秒高电平(周期5至20毫秒)的方波信号,舵机最大角度。0.5毫秒的高电平最小角度。再加上电 ...

难就难道这了  不会玩单片机    大神能不能给个代码和电路

网友B:
如果是遥控器控制,直接用三挡开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遥控器控制,直接用三挡开关就好了

不是用遥控控制 ,遥控的我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就难道这了  不会玩单片机  大神能不能给个代码和电路

不会单片机要弄的话,意味着一堆麻烦。你要想清楚。代码和电路但是可提供,只是我这儿不方便。

网友C:
断电了怎么可能返回原来位置呢?都没电了

网友:
顶顶,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了怎么可能返回原来位置呢?都没电了

舵机不断电啊 让信号线检测到低PWM值就可以了

网友D:
在遥控器设置失控舵量

网友E:
单片机也用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也用不到吧

不接遥控 在别的电路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遥控器设置失控舵量

不接遥控。在别的电路 上用的

网友F:
电子白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白痴

哈哈,这不是来求助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