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有刷飞控故障检测二极管坏了,电压不足

楼主(2017-06-13):
f3有刷飞控,故障现象为,连接地面站正常,上1s电池推油电机停转。飞控及接收机指示灯越来越暗。插上USB,什么都正常。明显电压不足,上万用表,接收机电压2v,测电压的过程中,发现USB口后面3颗二极管中间二极管有烧糊现象。测量电压一端5v+电压,一端2v不到,测量两边的二极管都是2v左右电压。插上USB,测量3颗二极管两端都是4.8v左右电压。断电!测量3颗二极管电阻。有烧糊现象的跟其他2颗明显不一样。判断二极管损坏,怎么办?当然是换了。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啊,看丝印,有3横杠+SL,我又不是修理工,手上是没l有了。没有怎么办,开始各种拆,充电宝,电脑显示器,手机、玩具等充电器,电脑主板,显卡,刮胡刀,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就连两端阻值差不多的都没有。早上出门卖元件的市场,没有!小县城就一家卖元件.某宝倒是有0.16一颗。邮费伤不起。现在要怎么办?两个想法,1、上2s电池,不够机架太小,怕坏的二极管惹事。不敢尝试。2、把1s电池的正极接到USB的正极,大神们觉得可行么?

网友A:
我觉得2没问题,1又牵出电机是否支持2S电压的事端,2方式供进去是否会经过升压模块给到各个5V out ,你要先验证一下,别搞好了发现摄头图传都没了……

网友B:
为了这么个板子楼主也是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2没问题,1又牵出电机是否支持2S电压的事端,2方式供进去是否会经过升压模块给到各个5V out ,你要先 ...

图传要不要都没关系,图传是这样的,没走飞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这么个板子楼主也是拼了

拆的东西多了,我儿子的玩具被拆遍了,玩具遥控器,安防机电话,有时间再拆几个手机看看有没有,山寨手机,诺基亚7500,三星大牛,苹果4s、5s。就是爱折腾

网友:
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C:
直接换无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无刷吧

无刷太贵炸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2没问题,1又牵出电机是否支持2S电压的事端,2方式供进去是否会经过升压模块给到各个5V out ,你要先 ...

确实可行,就是连接电脑找不到驱动了,连接电脑要吧那个线焊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刷太贵炸不起

小无刷超级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无刷超级耐炸

手残党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残党无解,

我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残党无解,

我还有一个装好F3有刷。一个坏的F3有刷飞控。现在玩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