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迷你图传。

楼主(2017-06-13):
120的小机机,摄像头用的微雨燕,求一款迷你图传发射,最好是200mw,25mw的也可以,要稳定,干扰少的。某宝搜了一圈,都是摄像头图传一体的,用不了。各位友友,有用的好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搜 "kingkong 图传 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 "kingkong 图传 mini"

好像都是摄像头和发射一体的,我想首选200mw的。

网友B:
银燕Baby hawk 的一体买来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Baby hawk 的一体买来拆了。。

银燕的拆了能用吗?你亲测过没有啊。我拆了一个迷你机上用的最多的那种25mw一体的,拆了摄像头发射就没电,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都是摄像头和发射一体的,我想首选200mw的。

kingkong的是分体的,买了自己把摄像头焊下来,接你的ruancam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的拆了能用吗?你亲测过没有啊。我拆了一个迷你机上用的最多的那种25mw一体的,拆了摄像头发射就没电 ...

上周末刚拆了一个,测试可用,除了一个地方要飞根线,其他没啥

网友:
对的,babyhawk的摄像图传一体可以拆,不过要飞线

网友B:
实际上还有还有一个给piko 飞控用的图传也是200mw,20mm 固定孔也挺小,还集成osd

网友:
实在不行 你搜TX5823图传模块吧,再结合贴吧上的DIY教程

网友C:
活动区不是有一个有过热保护的可调图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动区不是有一个有过热保护的可调图传么

麻烦问一下,活动区是指哪里啊?是哪个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还有还有一个给piko 飞控用的图传也是200mw,20mm 固定孔也挺小,还集成osd

关键是多数200mw图传发射是7--24V.小机机用的2S电池,飞控输出5V,接动力电有时候大油门电压也会降到6点几伏,所以200mw兼顾体积及重量和输入5V的发射不好找。现在找到了一款DYS的输入5V  200mw的。买来先试一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多数200mw图传发射是7--24V.小机机用的2S电池,飞控输出5V,接动力电有时候大油门电压也会降到6点几 ...

先收藏了,组好了分享分享。他们都说黑羊的图传有个小的,我就是找不到。

网友D:
一个升压模块3克3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升压模块3克3块

求推荐,看了一下升压模块体积都比较大。

网友E:
有啊,有一块50几元的,单独买的,我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啊,有一块50几元的,单独买的,我在用

哪种的啊,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种的啊,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FPV图传 5.8G无线影音发射模块 20-200MW 40CH通道可调 能过FCC】¥U6GfGYDDEL¥http://c.b1yt.com/h.8qNND8?cv=U6GfGYDDEL&sm=f2757a

网友:
二十三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活动区是指哪里啊?是哪个群吗?

EWRF e708TM3可调功率5.8G图传可发射OSD测试活动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91668&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FPV图传 5.8G无线影音发射模块 20-200MW 40CH通道可调 能过FCC】¥ ...

这款看评价就不好还不信亲自买一块测试。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看评价就不好还不信亲自买一块测试。真差

我在用,玩好久了都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2017-11-03):
昨天刚看到一款,EWRF e7082TM,有在模友之吧测评的,好像不错

网友:
panda rc迷你图传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