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速计到底怎么放合理?

楼主(2017-06-13):
我的载机天行者1680
空速计的管子到底要不要长出机头?

网友:
尽量远离机身表面,看看真机就的清楚了,机身表面的气流一般速度会低一点

网友:
要伸出机头

网友:
不伸出来根本不准。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校准空速计了吗?   对着空速计吹气飞控姿态会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校准空速计了吗?   对着空速计吹气飞控姿态会不会变化

U22,空速计怎么校准?对着空速计吹气,飞控姿态怎么会变化,就是有风速

网友B:
要伸出来的,不然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伸出来的,不然不准

按照图片1可以吗

网友:
没用过过

网友:
这是干嘛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22,空速计怎么校准?对着空速计吹气,飞控姿态怎么会变化,就是有风速

我用的pix就这样…

网友:
飞机表面的风速,不是飞行方向的风速。伸出去比较好。

网友(2019-01-18):
我也想請問需要放在機頭中間嗎? 我裝在三角翼上

网友(2019-05-08):
随便丢哪放着都行  遵循几个标准就好
1.动压管口正对前方
2.动压静压口子离开机身表面的距离尽可能大
3.避开螺旋桨后吹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