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混控

楼主(2017-06-13):
天地飞、futabba遥控器中的混控设置中有一个设置通道的百分比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舵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舵量吧

是实际输出的舵量的多少?

网友B:
舵量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量大小

如果不想让飞机做翻滚动作是不是把舵量调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让飞机做翻滚动作是不是把舵量调小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