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加装卫星定位

楼主(2017-06-13):
几年前买过一个玩具的六轴飞行器,没多长时间就飞丢了,剩个遥控器,后来自己组装个四轴,玩了几个月了,也失控过一次,但是没失踪,用数传收回来的!四轴飞行器起飞后,总是担心失控飞丢,虽然飞控有GPS,如果失控飞出数传范围GPS就没用了,还是觉着心理没底。我想能不能另加一个卫星定位,就是装手机卡的那种,只要有信号就能定位,不知道是不是影响遥控器信号,数传信号,请高手或实验过的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参考汽车防盗定位器就可以

网友B:
为什么要飞那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飞那么远

上次失控高度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汽车防盗定位器就可以

对,就是那种定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有专门的放丢弃

网友:
放个手机在上面,微信位置共享

网友:
可以。手机卡定位

网友:
有,Gprs数传

网友:
遥控端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不会影响 有个叫gprs数传 就是用手机卡流量做数据传输。。不知道现在tb有没有卖

网友:
这里有你想要的

网友:
这里我强调一下  光靠签到赚牛币太慢了 于是我复制这段话 逢帖就回 这样可以赚牛币 还能帮你顶帖

网友:
像这种模块最好独立供电,我也想入手一个

网友:
V.4军士长
这里我强调一下  光靠签到赚牛币太慢了 于是我复制这段话 逢帖就回 这样可以赚牛币 还能帮你顶帖

网友:
弄那种单独供电

网友C:
淘宝上的定位跟踪器太多了!

网友:
图都上来了,模友多热心啊!

网友:
想法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的定位跟踪器太多了!

正解,老人防丢器什么的,也不重也不大,独立供电,就是定位误差有点大但是肯定让你找得到。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