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被这个betaflight折磨死了,求助!让我有入坑的动力!

楼主(2017-06-13):
电脑系统是w8一直刷不了固件!如图所示!

楼主:
这是电脑换成w7系统之后也是刷不了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没有按住boot 那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没有按住boot 那个按钮

那个boot嘛!按啦 不然灯怎么是蓝色 不按是红色会闪

网友B:
下个flymcu,然后下载hex文件,用flymcu可以把它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flymcu,然后下载hex文件,用flymcu可以把它烧进去。

强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刷?

恩,我一直是这么刷的。

网友C:
强刷是王道,别傻傻的折腾驱动了

网友:
不应该啊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我一直是这么刷的。

强刷软件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刷是王道,别傻傻的折腾驱动了

如果可以 尽量用和谐一点的方式!最主要 看别人可以这样耍 自己要强刷!感觉买了个垃圾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刷软件怎么操作

你可以的flymcu可以连接到飞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的flymcu可以连接到飞控了吗?

流程可以说下嘛?下载强刷软件 直接倒入固件?

网友D:
目测换根数据线,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换品牌支持快充的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E:
我w7w10都刷的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程可以说下嘛?下载强刷软件 直接倒入固件?

先按住飞控的boot键,连接上电脑,然后选择hex文件,再单机开始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 尽量用和谐一点的方式!最主要 看别人可以这样耍 自己要强刷!感觉买了个垃圾一样

不要这么想,谁都这样,再烂再好的飞控都是stm单片机而已,玩一段时间你飞控多了就不这么想了。

网友:
要换驱动 去泡泡实验室看教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4NzQ2MzczNg==.html

网友:
最基本的软硬件是基础 慢慢来吧

网友:
什么飞控,我看你选了指定频率256000,我记得f3是115200,你看看bf右上角检测出来的频率是多少…如果是f4,可以试试用windfu给飞控安装dfu驱动,boot连接电脑,此时bf右上角显示dfu而不是频率,然后不要指定频率,以擦除全部的方式刷就可以了,如果刷到中途卡住了,就断开再连接,以不擦除全部的方式再刷一次,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换Win7官方版本 不要用G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w7w10都刷的进去

怎么说呢?看脸吧!我脸丑、怎么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换根数据线,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换品牌支持快充的数据线就好了

也有可能试一试

网友:
同款数据线帮顶,这种数据线只能充电,不能传数据吧。反正我以前用过连飞控没成功,换专门的安卓数据线可以,换根线试试。帮顶了

网友:
我电脑是w10也昭样刷呀

网友:
我那篇《关于win10刷固件》那篇正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