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急

楼主(2017-06-13):
手机地面站如图,与飞控连接不上。手机端的数传灯不亮。在线求助

网友:
试下将UDP服务端口改为2560看可不可以

网友:
手机端不亮说明你手机不支持otg,换个手机吧

网友:
换个手机试试 不亮说明你手机不支持otg

网友:
数传需要换端口吧,电脑调参就用换

网友:
七楼的意见可以试试。

网友:
加个蓝牙模块就可以和手机连接了

网友(2018-06-02):
请问楼主接着apm飞控那端的数传,刚接电源是数传灯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2018-08-01):
检查供电,或者如楼上说加蓝牙连接。 不一定非要OTG

网友:
可能手机不支持otg,或者设置里otg没有打开,去设置里找找。

网友(2018-08-31):
应该是手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