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btech机器人上的舵机是什么信号控制的呢?

楼主(2017-06-13):
手上有几个ubtech机器人舵机,不知道用什么信号才能转??呵呵!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8-01-12):
资料如下:

1:串口参数为:115200,8,n,1,1;已经找到舵机的说明书了,买家可向客服索取。

2:控制板已发现有2种,一种是绿色PCB,一种是蓝色PCB,硬件稍有点不同,电机驱动芯片不同,零件布局有点差别。目前发现蓝色PCB的ID都是1,绿色PCB的ID已被配置过,买家根据协议可以改为任意ID,外观无任何区别,我们发货是顺序拿,根据买家反馈是一般收到两种PCB都会有,至于哪种多,哪种少,纯凭运气。

3:控制器可以读出程序,对AVR单片机熟悉的买家可以通过AVR STUDIO输出汇编代码,读懂程序受益匪浅。

4:协议分析方法(需要有机器人):

用电脑的TTL串口接在在舵机的口上,玩机器人的时候电脑(sscom32之类的串口软件)可以记录到文件的。

最起码初始化,加电,这些都有的。

然后一条条分离出来,再用电脑TTL去控制单个舵机。

通过舵机的物理反应反向分析这是什么功能(逆向分析)。

5:有高手分析出几条协议,如下:

通讯协议格式(固定长度10字节):

帧头(2字节)ID(1字节)命令(1字节)参数(4字节) SUM(1字节)帧尾(1字节)

帧头:FA AF,帧尾:ED,SUM=ID+命令+参数,取最低位1字节

命令可以按01..FF,顺序实验。

目前已实验的命令(CD命令是修改舵机id):

读数据:FA AF id 02 00 00 00 00 SUM ED

舵机应答:FA AF id AA ? ? 实际角度 sum ED

写舵机:FA AF id 01 角度 ? ? ? SUM ED

FA AF 01 04 01 00 00 00 06 ED 关闭led灯
FA AF 01 04 00 00 00 00 05 ED 打开led灯

修改舵机ID:FA AF ID CD 0 newid 0 0 SUM ED

2016年春节晚会出现的几百个机器人做各种动作,这个场景很多人会记忆深刻。机器人叫ALPHA1S,核心部件就是这款舵机。这个舵机实际是一个微型伺服电机,精密减速电机,里面有一块控制板,用来接收指令和控制减速电机。新品低价开盘,先抢优惠。

1:重量50g,额定电压7.4V

2:精密,代表中国制造新方向

3:做工精致,用料工艺赞:全铜齿轮,输出轴前后共2个滚珠轴承。

4:采用通用芯片单片机MEGA8A(不保证所有的舵机都是相同的芯片和相同的布局,只保证舵机外观一致),对伺服电机和舵机(属于伺服电机一种)感兴趣的学生和爱好者可用来做开发用(注意:本店无法提供任何技术支持,伺服电机对于任何公司都是保密的,可自行百度相关资料)

6:这个是串口总线舵机,不是模拟比例舵机。已经找到UBTECH优必选的文档资料,请买家向客服索取。串口总线舵机是一个复杂的半双工通讯协议,每台机器的舵机有唯一的ID,主控制板通过一条信号线就可以和所有的舵机通讯。

最后说一句,我也没搞明白,还是没成功控制转动

网友:
你的ubtech舵机控制转动了么

网友:
最后没贴上来想买

网友:
舵机协议发给发大家,大家一块研究研究吧

网友:
你的ubtech 舵机控制转动了吗

网友:
我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优必选不带主控板的机器人才开始关注这个串行总线舵机的
因为各个家的总线舵机协议都不同还保密导致 网上卖的总线舵机控制板都只出能控制自已家出的总线舵机
楼上的大神已经把这个舵机的一些信息搞出来了  但做成成品控制板的话可能还是不容易
还是希望某个大神给 研究  研究   这个没有主控板的机器人就有的玩了

网友(2017-06-13):
拿分走人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感觉有点像那种5线舵机

网友:
据说是用串行通信的方式给信号

网友:
问问度娘
为嘛我必须写好多字,别人就能简单发几个字

网友:
上网找度娘问问吧,估计好多人都没有用过。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2017-08-17):
这个是数字舵机,需要数字信号,不是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