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关于对萝莉程序下载出错的一点发现

楼主(2017-06-13):
每个看萝莉教程的人都应该看到过萝莉大师关于下载器与单片机连接的图片,我按照图片方式连接,大多情况下都下载不进固件,但如果把开关接入Vcc(5V正电源),情况就大为改观。
Tx Rx 与地才能形成收、发,开关接在地上,切断电源的同时,也切断了通信。开关接通的时候,电源接通,但也许这时候通信并没立即接通,如果开关接在电源正上,那通信一直是接通的,电源一通,立即就能检查到单片机,下载成功率就大大上升。

网友:
关于stc单片机屡次下载失败,排除其他问题外还可以看看vcc断电是不是还有超过1.5v的电压,如果有建议在下载器tx脚串联1k电阻

网友:
直接下载器供电,电路不接电容,百分百成功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本来就应该在5V上加开关,也可以不用下载器供电,单片机与下载器不连接5V,下载时另外供电

网友:
不存在【但也许这时候通信并没立即接通】这种情况,电路导通是立即的不存在延迟,地线导通后,电源得到供应的同时串口也必然能立即收到有效电平。
烧录失败更有可能是原因是单片机在未完全失电的情况下通电启动,比如电容残电,TX/RX引脚漏电导致。

网友:
又进步了!

网友:
我恰好相反,开关在gnd上能下载,接在5V上就不能下载了

网友(2017-08-22):
我买了个下载器.不用接开关.自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