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行车记录仪,偶尔可以拿来做fpv,请大侠们推荐一下!

楼主(2017-06-14):
想买一个行车记录仪,偶尔可以拿来做fpv,请大侠们推荐一下!

网友:
行车记录仪做?还是买专门的吧

网友:
你倒过来考虑还可以,买个fpv用的运动相机,平时拿来做行车记录仪。

网友:
只要有av输出就行了呀

网友:
便宜的山狗,差不多的runcam,好的gopro

网友:
买个山拘

网友:
狗5国行

网友:
jkd_405  的话有道理

网友:
买个100多的联咏方案的相机吧,效果差不多,坏了不心疼

网友:
鹰眼6s 7s8s

网友:
山狗也不贵啊,可以当行车记录仪用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

网友(2017-07-15):
鹰眼的相机不错

网友:
运动相机一步到位

网友:
我从联咏方案的山狗换了小蚁一代,小蚁根本不适合航拍,也不适合当行车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