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左手油门变成了右手油门。

楼主(2017-06-14):
调了这里也没有用

网友:
左手那不还是第三通道嘛

网友A:
你调到mode2以后保存了吗,你再进去看看是不是又回到mode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到mode2以后保存了吗,你再进去看看是不是又回到mode1了

已经保存到了,还是右手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保存到了,还是右手油门。

你进通道监视器看看,到底左手的时候3通道有反应还是右手的时候3通道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进通道监视器看看,到底左手的时候3通道有反应还是右手的时候3通道有反应 ...

你好,通道监视器怎么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通道监视器怎么进呀,

你百度搜下说明书呗,或者找找,富斯的印象中很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通道监视器怎么进呀,

刚才查了一下 富斯i6里面应该就是display那个界面

网友:
富斯I6进监视器:开机后长按“OK”键进入菜单设置界面,按“DOWN”选择图标再按“OK”键进入就可以看到“Display "选项,点“OK”就可以看到监视器了,油门为CH3。

网友:
我的也是FSI6,帮顶!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查了一下 富斯i6里面应该就是display那个界面

好的晚上试下看

网友:
左右手不会设置变的吧?是调参通道设置错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