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飞穿越机的模友们,电池问题

楼主(2017-06-14):
你们用的都是多大的电池?2200?1800?1500?1300?
多少C数    3S还是4S?
我目前用的是3个2200  40C和2个2200  35C,总计飞行时间不过20分钟,个人觉得时间不长
有高手推荐用4S 1300 70C或100C的
就在昨天我试了一个35C的1500 3S电,飞了不到2分钟
我的疑问是,同样毫安数C数的电池,3S和4S区别在哪里?使用时长有多大区别?
请模友们指教

网友A:
穿越机一般能飞10分钟就不错了,高手配置的一般也就3分钟。

你飞20分钟还嫌短,你是在穿越吗?

网友B:
穿越要的不是时间,要的是灵活和速度,一般300.1500容量,4s 70C以上就行

网友:
穿越不追求时长

网友C:
顶贴是一种美德,一般穿越机用的都是4s1500mah的续航你就不要想太多了,穿越机续航没有要求的。玩的是速度与激情。

网友D:
4s 1500mah电池飞4分半钟,,,还是不太暴力的情况下,,所以出门多带电池才行

网友E:
穿越机土豪版电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1265168773&spm=2014.21600712.0.0

网友F:
楼主配置和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一般能飞10分钟就不错了,高手配置的一般也就3分钟。

你飞20分钟还嫌短,你是在穿越吗? ...

5块电池飞也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要的不是时间,要的是灵活和速度,一般300.1500容量,4s 70C以上就行

感觉用5块电池飞不到20分钟,也太短了,还没飞一会就得下来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贴是一种美德,一般穿越机用的都是4s1500mah的续航你就不要想太多了,穿越机续航没有要求的。玩的是速度 ...

正在激情中,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 1500mah电池飞4分半钟,,,还是不太暴力的情况下,,所以出门多带电池才行 ...

这一个时长顶的上我那凉快35C 2200mah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配置和我一样

飞机也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土豪版电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1265168773&spm=2014.21600712.0.0

这个太贵了,一块顶我4块的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激情中,电池没电了

不过你的两分钟确实过分了。一般都有5分钟到10分钟的

网友:
我用1300mah,4s,100c,可以飞个6.7分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你的两分钟确实过分了。一般都有5分钟到10分钟的

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尤其是35C1500mah的,上去不到两分钟就没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尤其是35C1500mah的,上去不到两分钟就没电

你应该看看你的配置问题,一般买店家会给你推荐的配置,组装上不出大问题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看看你的配置问题,一般买店家会给你推荐的配置,组装上不出大问题是可以达到的 ...

卖家配置3s 25C2200mah 人家能飞15分钟

网友B:
2-3分钟暴力飞很正常,1300的电池不暴力飞5-6分钟,你要是想飞10-20分钟,穿越不适合你,穿越飞的哪段时间要高度集中的,如果行飞10-20分钟你还是选择航拍机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卖家配置3s 25C2200mah 人家能飞15分钟

那你就按照卖家的配置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按照卖家的配置来呀

按照了,飞的时间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分钟暴力飞很正常,1300的电池不暴力飞5-6分钟,你要是想飞10-20分钟,穿越不适合你,穿越飞的哪段时间要高 ...

10-20是我几块电池加起来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20是我几块电池加起来的时间

买个电包,在加个充电器,够飞半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了,飞的时间更短

你一定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
入门用4s 1500 45c 新手用c数太高没啥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也一样吗

遥控器,接收机,机架差不多哈哈

网友G:
你确定穿越能飞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穿越能飞20分钟?

5块电池飞不过  20分钟   也就18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电包,在加个充电器,够飞半天的

不是,我只是说我的5块电池加起来才飞近20分钟

网友G:
引用 楼主:
5块电池飞不过  20分钟   也就18分钟左右

我还以为一块,他们说谁越快时间飞完技术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以为一块,他们说谁越快时间飞完技术越厉害

要我技术不好,就在空中练习转弯和贴地飞

网友H:
飞去航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去航拍呢

总计飞行时长,看来你也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5块电池还飞不到20分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总计飞行时长,看来你也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5块电池还飞不到20分钟

暴力飞,2分钟1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暴力飞,2分钟1块电,

这也太快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贵了,一块顶我4块的钱了

不是吧,你用的啥电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太快了吧

比赛就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