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银燕电调咋回厂?从来没有回过长修过东西。不知道为啥,

楼主(2017-06-14):
不知道为啥,烧了一个原件,不知道是啥。图中左侧的灰色原件。问没有这样的动手能力修复。求这电调能回厂修吗?银燕售后咋联系呢?再咨询下,这电调有时候刚推油门的时候会有点堵转。油门上去就好了。请问下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我是求助帖,你拿啥分啊,实在不行安慰下我啊

网友B:
这个返厂真没搞过,都是直接丢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返厂真没搞过,都是直接丢了换新的

土豪啊,求丢给我

网友:
mos管烧了把,低转速堵转是因为缺相,这电调没有修好最好不要用,电机缺相虽然可以转但是无力。

网友:
返厂过一次,有四个nano12A,给我返回来俩,客服说坏了就直接扔了,关键是没告诉我……

网友:
可以返,如果自己有能力检查那个器件坏了,自己动手换了就行,如果不能 返厂

楼主:
这板子原件都是贴焊,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

楼主:
客服都不理我,QQ联系,电话一直占线

网友:
可以顺便弄个焊台了

网友:
加群就行

网友(2021-11-01):
一个电调才20多元,来回邮费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