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问题

楼主(2017-06-14):
我的4轴刚换了动力套(乐天40A、飓风2216/900KV)飞控是Naza V2,现在是飞起来不稳,降落后怠速时有的电机一猛一猛的,以前用乐天20A、朗宇2212的时候一切正常。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摩友吗?

网友A:
很明显你用的留待模式在不平稳的地面降落,上锁之前会有这种抽搐是飞控为了稳定机身保持水平!或者是你电调没有校准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用的留待模式在不平稳的地面降落,上锁之前会有这种抽搐是飞控为了稳定机身保持水平!或者是你电调 ...

地面很平的,电调也重新校准了,用的GPS模式

网友B:
重新效准定调

网友C:
重新效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效准电调

电调已经校准了,统一中进角,油门行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已经校准了,统一中进角,油门行程

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知道了

我也在纳闷呢,按说应该没问题的,就换了动力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很平的,电调也重新校准了,用的GPS模式

那就尴尬了,都正常的情况下还出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遇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尴尬了,都正常的情况下还出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遇到过了

会不会是电调问题或电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电调问题或电机呢?

电机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电调倒是有可能,因为我之前遇到过电调傻逼的事情。你换下电调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电调倒是有可能,因为我之前遇到过电调傻逼的事情。你换下电调一试就知道了 ...

行吧,今天晚上回去试试,吧四个电调全部换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吧,今天晚上回去试试,吧四个电调全部换了试试

嗯,我之前是电调故障然后飞机解锁就乱窜,换了飞控电机机架都不行,最后一换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之前是电调故障然后飞机解锁就乱窜,换了飞控电机机架都不行,最后一换电调就好了。 ...

我就这么一个飞控,
也不能换,以前用20A配2212很正,考虑到载重换成了2216配40A电调就犯病,也是无语了

网友D:
就是想看看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想看看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有空了把20A电调拆出来换上试试先,好了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D:
等你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的测试结果

PMU和OSD会不会干扰飞控啊?
我的飞控在他俩上方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之前是电调故障然后飞机解锁就乱窜,换了飞控电机机架都不行,最后一换电调就好了。 ...

PMU和OSD会不会干扰飞控啊?
我的飞控在他俩上方按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PMU和OSD会不会干扰飞控啊?
我的飞控在他俩上方按着

能干扰飞控的就没多少东西,一个是分点板挨着飞控了,一个是图传挨着飞控了!其他的对飞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效准定调

已经校准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干扰飞控的就没多少东西,一个是分点板挨着飞控了,一个是图传挨着飞控了!其他的对飞控的影响可以忽略 ...

分电板就是机架的下中心板,PMU和OSD在上面粘着,图传根本就没接

网友:
电调校准了吗

网友:
感觉就是飞控调试问题和电调校准问题,建议重新校准,调试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用的留待模式在不平稳的地面降落,上锁之前会有这种抽搐是飞控为了稳定机身保持水平!或者是你电调 ...

naza v2没有留待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电板就是机架的下中心板,PMU和OSD在上面粘着,图传根本就没接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以前也是挨着飞控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naza v2没有留待模式

哥,我只是习惯说留待模式!那好吧,我换个说法,GPS模式和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干扰飞控的就没多少东西,一个是分点板挨着飞控了,一个是图传挨着飞控了!其他的对飞控的影响可以忽略 ...

昨天晚上换了电调,今天早上试飞比以前问了点,可以定点了,就是定点时四轴来回摆动,看着好像是其中一个电机转速不稳似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换了电调,今天早上试飞比以前问了点,可以定点了,就是定点时四轴来回摆动,看着好像是其中一个 ...

我的天,你换了电调以后有没有校准过呀!

网友:
降低感度看看

网友F:
1.动力问题过重
2.飞控感度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动力问题过重
2.飞控感度没调好

动力是飓风2216/900KV电机,起飞重量1700G安说不算重啊,以前用2212时还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你换了电调以后有没有校准过呀!

当然要校准了,还有就是这个电调原本就用在这个接收机和飞控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要校准了,还有就是这个电调原本就用在这个接收机和飞控上了

单独校准的还是一起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校准的还是一起校准的?

单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飞控……………………

飞控换不起啊

网友:
那就难怪了,你一起校准一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