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osd的飞控需不需要单独刷固件呢?

楼主(2017-06-14):
是不是现在的bf固件里面是不是有osd的部分,不需要单独给osd刷固件,另外有没有好心的老司机发一下MWosd r1.7的pc端调参软件呢?

网友A:
现在的bf里面确实带了osd的编辑。但是要飞控板集成了osd哦.调参软件没有,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bf里面确实带了osd的编辑。但是要飞控板集成了osd哦.调参软件没有,不好意思

就是说飞控固件里面就有osd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飞控固件里面就有osd的固件?

f3集成osd的需要单独刷单独调惨osd bf地面站调不了!OMNIBUS 方案的飞控固件集成osd 不需要单独调刷  bf地面站可以调osd

网友:
分两种,一种是老版将飞控和osd模块集成到一块板子上的,一般是基于f3的,这种飞控板留有osd的相关接线口,需要单独给osd刷固件,在bf中没办法对osd进行编辑。新的f4飞控得益于mcu提升,可以同时进行osd叠加工作,这种飞控可以直接通过bf地面站调参编辑osd。是否需要给osd单独刷固件和调参,可以直接看板子上有没有osd专用接线口。

网友:
固件里自带,用不着另外单独刷。
MWosd r1.7的pc端调参软件老外是要收费的,应该申请专利了吧,我可不敢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