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2返航后,还能控制方向舵机吗

楼主(2017-06-14):
U22返航后,还能控制方向舵机吗我今天试了下,显示返航后舵机竟然还能控制

网友:
d10好  哈哈哈  没用过此飞控

网友:
正常...遥控信号连接时RTL下.不碰杆..返家角度自动转到0(大風下正负1-2度)..,(遥控信号连接下)RTL时碰杆还是可以小幅控制飞机方向..(防撞)摇控信号丢失下...碰桿就沒反應了...

飞机直接返航到信号接上后再跳回当前模式...始终在RTL模式下(信号接上時)飞机就返回头上以你设的绕区范围下..自动滑降到你设的高度...(高度不足自动爬升到你的设置高度)

全程信号丢失(遥控发射端故障),飞机就在头上自己飞到动力不足后.飞控会自己在利用仅剩的电压(高于5V)下,控制舵面自动滑降下来..以防失速炸鸡...

网友:
肯定可以啊,返航是飞控控制的,飞控控制是次要,遥控控制才是主要,就像教练模式一样

网友:
试过就知道啦

网友:
这个到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