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高手来帮帮我。

楼主(2017-06-14):
今天闲着没事把APM飞控固件刷了(固定翼)。原来用的是3.1.1,看到都更新到3.6了,不过没赶刷3.6,刷的是3.4固件。刷完后调整了一下飞行模式通道。固定翼默认是8通道。改成5通道了。校准完一切正常。但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全部接上后电机不转。给油也不转。其他通道舵机是好用的。
第二,MINI OSD不显示了。不知道是为啥。是OSD固件不支持APM3.4固件吗?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先谢了。
第二

楼主:
一般APM飞固定翼都刷哪个固件呢?3.1.1吗?

网友:
固定翼啊,还是老老实实用老固件吧,更何况多轴在,APM上都停止更新了,别说固定翼了

网友A:
重刷完後,電機油門有沒有校準?安全開關解鎖沒?
Osd 請到mp 內 osd 內  有個選項點一下  就會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完後,電機油門有沒有校準?安全開關解鎖沒?
Osd 請到mp 內 osd 內  有個選項點一下  就會顯示 ...

如何重新校准电机油门

网友:
旧固件用着没什么问题建议用旧固件

楼主:
现在OSD显示这个。不知道为啥

楼主:
有两个OSD。其中一个是一直这样的。另个是好用的。都刷的一个固件。这次更新完APM固件后好用的OSD也变成这样了。

网友:
Apm旧固件稳定些

网友B:
APM固定翼的终极版3.40,试用过也不错,解锁前GPS必需先定位。如果加速度计、罗盘、遥控器已校准、GPS已定位仍不能解锁,就再校准一次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固定翼的终极版3.40,试用过也不错,解锁前GPS必需先定位。如果加速度计、罗盘、遥控器已校准、GPS已定 ...

你玩的是多轴吧。固定翼不需要解锁

楼主:
找到方法了。一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玩的是多轴吧。固定翼不需要解锁

你没看错,我说的就是固定翼

网友(2017-08-04):
APM飞控最高支持到固定翼3.4。3.4以后得用pix

网友:
1.固定一刷3.11準沒錯。
2.OSD跟APM只要接RX一條線既可

我目前玩得很開心

网友(2017-09-26):
看那么多回帖,长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