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2飞控,平衡模式下和定高定向模式下飞机飞不直

楼主(2017-06-14):
u22飞控,平衡模式下和定高定向模式下飞机飞不直,怎么回事?
平衡模式下飞不直还可以理解,但定高定向模式下为什么也飞不直?
是不是标定飞机的时候没放平?
但每次我标定的时候都放的很平的啊,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借用清男大湿 我的fpv之路 105楼一文 你看完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清男大湿 我的fpv之路 105楼一文 你看完就明白了...

清男说飞控靠自身也能保证飞机平飞,只是如果如果飞机没调好的话会飞场耗电

现在问题是我的飞机靠飞控介入,还是不能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男说飞控靠自身也能保证飞机平飞,只是如果如果飞机没调好的话会飞场耗电

现在问题是我的飞机靠飞控 ...

还是不明白吗?...假如是在手动下能平飞,切到自稳会地抬头,左右偏移..在家以自己的机形,俯角2-3度,重新飞控校正,在外场时u22的调参介面,在其他参数,飞机上天试飞后在去微调...看下图

网友:
是怎么个不直,你的描述清楚啊

网友: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我的还是飞的时候会倾斜,电机的扭力(关油门飘的很直,油门加大就不行),另一个是只能在机翼上配重块,翘起来的机翼压下去才能平飞了

网友:
什么载机呢?手动模式下能飞直,就是校准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