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返航问题

楼主(2017-06-14):
F450返航的时候,降落没多久突然晃动特别大左右晃动是什么原因啊?APM2.8飞控好盈20A电调   银燕2212KV980电机

网友A:
Pid调好没有

网友:
应该是pid没调好

网友:
楼主,地平不平是不是低洼那段电机猛窜

网友B:
pid问题,下降会进入螺旋桨的下洗气流,如果pid不合适会晃得厉害

网友:
1.动力不够 过重
2.参数问题 用自动调参调一下
调参看一看这个视频

网友C:
降落到地面前 会产生气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落到地面前 会产生气旋

可是还在挺高的可能有个50米左右   就开始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调好没有

我没调过一直是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问题,下降会进入螺旋桨的下洗气流,如果pid不合适会晃得厉害

那怎么办?

网友:
调pid呗,还能咋办,这是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你用论坛搜索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