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

楼主(2017-06-14):
有风环境 我用APM自动调参完成后 没有切自稳模式降落 而是直接切换降落模式开关 最后手动上锁 已查看地点站数据有变化 也写入了参数 这就代表成功了?我在有风的天气飞的 而且没有切换自稳降落 这样的参数准确嘛?

网友A:
不知道,好些都调参炸鸡,没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好些都调参炸鸡,没敢调

晕 不会吧 我一直挺放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 不会吧 我一直挺放心的

看看调参后效果,可以的话我也调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调参后效果,可以的话我也调一发

没问题

网友:
不会的,影响不大

网友B:
看看调参后飞的稳不稳

网友C:
放心吧,自动调参只记录无操作阶段的情况!遥控一但介入就暂停了的,何况你是调参结束后降落的,没有影响的,不过你在有风天调参还是有点影响的

网友:
影响不大,apm自动调参影响最大的是机架。刚性不足的话调出来特别肉没法飞。

用过最常见的f450尼龙机架,调完没法用。

用过仿飞越650碳架,自动调完很好飞。

网友D:
这样是OK的,如果担心可以再调一遍
这个视频很有帮助 楼主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调参后飞的稳不稳

还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吧,自动调参只记录无操作阶段的情况!遥控一但介入就暂停了的,何况你是调参结束后降落的,没有影响的 ...

主要我看第一个值变动较大 至前4.5 调参后1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OK的,如果担心可以再调一遍
这个视频很有帮助 楼主可以看一下

这个看过 第一次装机就参考这个播单 录的挺好 就是合适入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我看第一个值变动较大 至前4.5 调参后10.5

你机机多大呀,正常情况下680以下的机子用原始pid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机机多大呀,正常情况下680以下的机子用原始pid是没什么问题的!

680 重2700
调参之前4.5 之后10.05好像

网友E:
调完不一定稳  可以多调几次 记录下来做对比 650以下默认没问题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参数 调好的话 自稳模式特顺手

网友:
10.05这个参数可以适当调小一点  六点多到八点多 那个参数貌似只是反馈舵量 ?不对之处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完不一定稳  可以多调几次 记录下来做对比 650以下默认没问题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参数 调好的话 自稳模式特 ...

那我也多调几次 就是没有合适的飞场 要跑去郊外 有时候场地有环境又有风 所以一直没调 一般自稳一起飞就切定高定点 降落返航也是用拨杆自主的 所以也没有太在意调参 最近在研究

网友:
那个录像不错

网友:
调参后什么PID?看下 我的自动调参完了数值都是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