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盘错误99

楼主(2017-06-15):
有个gps,能搜星,但是罗盘不行,请问什么情况,开始以为插头不行,我剪了插头,直接焊接,不行,然后以为线不行,我又换线,直接焊接测试,出现球了,以为可以了,结果,装好壳,打算校准罗盘,结果又不行了,后来我改旧版地面站,转动咯,但是却断断续续,大概3分钟,就又一点信号都没有了,郁闷,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你看看正反有没有错吧,另外很佩服你直接焊,很想观摩一下(还有一种就是你调试的时候选了内置,没有开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正反有没有错吧,另外很佩服你直接焊,很想观摩一下(还有一种就是你调试的时候选了内置,没有开外置 ...

外置。已经断开板载
正反没错
就算错也不会错误99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置。已经断开板载
正反没错
就算错也不会错误99

提示错误99?那就尴尬了,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好意思了,帮不了你了

楼主:
已经解决,原因是,供电线也有问题,,我把供电线和罗盘的线都换线,焊接到apm上就可以用了,而且不好重新多少次都可以用,谢谢大家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刷飞控固件应该能解决,2我的以前也是这种情况,最好刷固件好了

谢谢回复,不过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