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的舵量显示

楼主(2017-06-15):
本人新手不小心不知道按了什么按键现在打1通道的时候6通道也跟着变化,这是怎么回事?怎样调回来?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是不是开了混控哦

网友A:
应该是开了混控

网友B:
1,6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了混控

怎么关掉?

网友:
遥控其菜单进去,看一下可编混控,然后看哪个开了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售后有办法

网友C:
1.正如上面几位所说楼主遥控器很有可能是开混控了
2.关于AT9遥控器混控功能的设置,在说明书的第3.3.1和3.3.2段有详细介绍,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如果还有其他疑问,可以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3.类似于这种
详见隔壁论坛的解决办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5679 五楼
PS 狼哥别生气哈

网友:
开了混控

网友:
应该是设计了混控了

网友:
菜单里可编程混控,把打开的关掉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D:
    复位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一下呗

复位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混控

怎么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正如上面几位所说楼主遥控器很有可能是开混控了
2.关于AT9遥控器混控功能的设置,在说明书的第3.3.1和3.3 ...

好的,谢谢

网友E:
你好,
你应该是选择了直升机机型,而且倾斜盘选择了H-3。
解决方法就是,换个机型,例如多轴,然后再复位。
更多咨询可以qq联系我们售后:2850416975  2850416973

网友:
楼上 客服回答 无敌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你应该是选择了直升机机型,而且倾斜盘选择了H-3。
解决方法就是,换个机型,例如多轴,然后再复位 ...

今晚下班回去试下,谢谢

网友:
肯定开了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你应该是选择了直升机机型,而且倾斜盘选择了H-3。
解决方法就是,换个机型,例如多轴,然后再复位 ...

正如你说的那样,我调回固定翼就没事了。我想再问你个问题,就是油门打到15%电机才转动,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调回来?

网友F:
这是混控,进入界面再按一次menu健,找到混控,把所有的混控都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混控,进入界面再按一次menu健,找到混控,把所有的混控都关了

已解决了,谢谢。川师,AT9S飞冲浪者摇控器要需要设置什么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川师,AT9S飞冲浪者摇控器要需要设置什么的吗?

冲浪者那个机子不用设置 它本身就是常规飞机,和遥控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冲浪者那个机子不用设置 它本身就是常规飞机,和遥控是一样的

有什么方法能不让它做翻滚动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能不让它做翻滚动作吗?

加个飞控撒 自动稳定

网友G:
把混控去掉,你实在不会就恢复出厂算了,自己的遥控都玩不透更别提飞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混控去掉,你实在不会就恢复出厂算了,自己的遥控都玩不透更别提飞飞机了

调好了

网友H:
新手课堂,乐迪AT9遥控器的基础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9868-1-1.html

新手课堂,乐迪AT10遥控器基础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44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课堂,乐迪AT9遥控器的基础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9868-1-1.html

多谢泡泡老师的教程,已调好了

网友:
泡泡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