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PX4固件里的V3指的是?

楼主(2017-06-15):
请问PX4固件里的V3指的是?

网友A:
px4是V1
APM是APM
pix是v2
PIX2是V3
应该是这样
pix3好像还没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x4是V1
APM是APM
pix是v2

喔喔,谢谢。
刚刚固件刷不上去是什么原因啊?
我用的是pix2

楼主:
显示的是没有回应,error:no response from board,是我固件刷错了吗?官网找的latest v3刷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