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520空心杯改无刷

楼主(2017-06-15):
大家我,我新手还不知道怎么发图片和视频,刚刚我拆了个空心杯,线圈随便焊了3根线当定子。把磁铁和轴固定改成内转子,用911的接收加XP3A电调以成功运转。开始的时候把线圈放在空心杯的外壳里进行运转没成功。后来不死心直接不用外壳把定子放线圈里运行,呵呵,,转了。大家可以看我刚发的真播。现想请教大家,怎么固定线圈好。

网友:
高科技啊,看看视频

网友A:
上图吧,描述的并没有看明白⊙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描述的并没有看明白⊙ω⊙

不知道怎么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很简单的。您看我发的直播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难度!!

转倒是正常。就是线圈发热大

网友:
先回复表示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倒是正常。就是线圈发热大

线圈不平衡,搞个专用的五极电调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