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130小穿越,angle 和 horizon 模式 水平零点漂移问题

楼主(2017-06-15):
昨晚组装完130小穿越,配置如下:omnibus f3 集成osd pdb, emax bullet 6a,蓝精灵1104 4000kv,3030 3叶浆.
新机贴: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897&page=3#lastpost

今天趁午休时间在公司附近试飞了一下,发现在自稳模式(angle)和 半自稳(horizon)模式下水平零点会慢慢漂移,必须打杆保持飞机水平,而且飘移角度越来越严重,最终打杆都拉不回来——坠机,试了好几次都一样的结果,自稳模式下原地悬停40s左右打杆拉不回来坠机,半自稳,一个翻滚就明显漂移很多,需要打杆20~30%才能保持水平,而且漂移后,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恢复。但是手动模式(acro)没问题,可以摆好姿态可以长时间保持。

PS:飞控我是用3m双面胶粘在机架上的, 是不是因为过热导致的这个问题?请教了,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调整pid中的i值,一般是i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pid中的i值,一般是i大了

那为啥手动没问呢?

网友B:
自稳偏 手动不偏
很明显你水平仪没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偏 手动不偏
很明显你水平仪没校准好

是校准好的,每次起飞的时候都很准,没有偏,就是慢慢就偏移了。

网友:
4000KV配3寸桨还可以撒

网友C:
我没什么好办法解决问题,不过建议楼主既然能飞手动,何必还跟其它模式费劲呢。直接关掉水平仪,手动呗。另外提醒,手动模式下的PID算法和自稳半自稳下不同,也许是打开水平仪和关闭不同……总之最好不要共用一个PID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什么好办法解决问题,不过建议楼主既然能飞手动,何必还跟其它模式费劲呢。直接关掉水平仪,手动呗。另 ...

谢谢,就是想研究研究,呵呵,一会儿回家看看pid,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

网友:
我的一个f3飞控和一个naze32飞控也是楼主一样的问题,刚起飞时好的,慢慢地就往一边越偏越严重了,跪求解决方法啊

楼主:
刚试了调整pid 的 i 值,没用,i都设为0 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干脆就直接手动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飞控醉了

网友:
就没有模友能解决吗?

网友:
其实。。几乎所有飞机自稳都会跑偏。而且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共振导致的加速剂修正错误。。。你在电脑上校准的再平都没用。。。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D:
我的做法是飞控垫两层O圈减震,然后通过blackbox设置好滤波,现在手头的125,一点都不漂移,你可以试试,我是困扰了几个月,终于解决。

楼主:
滤波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做法是飞控垫两层O圈减震,然后通过blackbox设置好滤波,现在手头的125,一点都不漂移,你可以试试,我 ...

滤波怎么设置的,我的飞控是3m海绵胶条上的,振动的影响应该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波怎么设置的,我的飞控是3m海绵胶条上的,振动的影响应该还好。

http://www.moz8.com/thread-90256-1-1.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yNDExMjI4NA==.html?firsttime=60#paction

我开始也是各种垫,后面发现仔细设置好滤波,居然能悬停了.......还有电池,插头,BB响等,尽量固定住,还有桨,从滤波曲线能看到垃圾桨的震动惨目忍睹啊............好好研究一下滤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波怎么设置的,我的飞控是3m海绵胶条上的,振动的影响应该还好。

就是因为你的飞控用海绵条固定的,所以很不稳定,也许你在电脑上校准没有问题,但你在拔出usb线时,由于受力很有可能你的飞控板也就轻微的倾斜了,所以你开自稳后飞控就不断的指令电机来修正这个倾斜度,结果一直没有被修正,就不断的加大电流,导致你的飞机会逐渐加速飞偏,一直到拉不住。我的130也是3m固定的,也出现过经查飞偏的情况,并且是时好时坏,所以建议你可以3m胶片固定后,再用硬性的胶固定一下飞控的四个角,比如热熔胶,固定死试试看。因为后来用手动后就再有没有使用过自稳,把经验分享给你,也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