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win764位驱动

楼主(2017-06-15):
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F3飞控win764位驱动呀?网上找不到呀,邮箱w151701@sohu.com

网友A:
各种驱动地面站软件主页都有自己慢慢找吧

网友:
楼上正解。主界面里中间左边的几个链接就是各版本固件,各种驱动和驱动更换工具,黑匣子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驱动地面站软件主页都有自己慢慢找吧

好人做到底,地面站主页指的是那个呀?新人不熟这个网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人做到底,地面站主页指的是那个呀?新人不熟这个网站

打开betaflight就知道了,看你这种情况是个纯小白,先去新手混熟了再说吧

楼主:
搞定了,驱动需要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