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无故停转

楼主(2017-06-15):
飞控刚刚从CC3D升级到F3,调好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
有时候可以正常飞行,有时候1号或是4号其中一个电机会怠速或者停转。
在群里问后也找不到问题,有人说可能是飞控本身的问题。
求助。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电调校准,飞控里面也可以设置每个电机的怠速值得

网友A:
又是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真不知道怎么给你这人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真不知道怎么给你这人说

怎么说?

网友:
只能说楼主有点不幸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如果飞行过程中突然停转,就是电调堵转,是电调质量问题

网友:
先确认焊接,信号线和供电绝对良好。在做排查

网友:
分享一下我的经历,一次我的一个电机出现抖动,停转,发生,后经过我仔细排渣发现,电机的3根线中一个线的热缩管被里面焊锡的毛刺扎穿后与碳纤板短路造成电机异常。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