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设置APM失控返航

楼主(2017-06-15):
超视距飞行时,一不留神就会飞出遥控器的有效距离,要是没有失控返航,四轴基本上就“放生”了……

注意:本文中的失控一律说的是四轴失去遥控器信号的控制,小白不要套用到其它失去控制的情况上。

虽然有失控返航也不一定百分百救回四轴,但有可能总比没可能强,学会设置失控返航还是很必要!

我还在用入门级的富斯i6遥控器,而且这款遥控器很多人以为没办法设置失控返航,其实是可以的。

首先地面站Mission Planner里要设置故障保护Pwm为“启用总是RTL” (图中红框处),默认的Pwm值975不要管它。
本文中的失控返航原理其实就是利用失控后油门通道的Pwm值低于默认的975来开启返航模式,所以设置的重点就是如何让油门通道的Pwm值在失去遥控器信号后低于975。
将富斯i6遥控器的三通道(油门通道)最大行程设置为112% 100%
长按OK键进入设置界面,再按UP或者DOWN键选中Functions setup,按OK进入。
按DOWN键选中End points,按OK进入。
按OK键选中Ch3,再按UP键将数值调为112%,长按CANCEL键保存退出。
此时在地面站里可以看到油门通道的Pwm值为946(红框处)
不管遥控器油门行程设多大值,只要保证能让油门通道的Pwm值低于默认的975就行!
接下来进入System setup
进入RX Setup
进入Faillsafe
进入Channel 3
按UP键切换为ON,长按CANCEL键保存退出。
现在三通道(油门)失控保护已经打开,长按CANCEL键保存退回上一层菜单。(因为之前已经保存过一次,这里容易忘记保存而直接返回上一层菜单导致设置失败。)
然后,还要回到FunctionsSutup的End Points里,将Ch3的值改回为:100% 100%。
现在可以看到地面站里三通道的Pwm值在正常情况下为1020,远高于默认的975,不会触发自动返航。
果此时关控,人为造成失控,就可以看到三通道的Pwm值变为946,达到触发自动返航的条件。
至此,失控返航的设置就完成了。

要实现失控返航,必须要保证电机有一定转速(至少要高于怠速),GPS正常定位。

首先,起飞前要等GPS定位好,确定“家”的位置后才能起飞。
如果没有飞出2米的范围,失控会自动切换成降落模式而不是返航模式。所以,做关控测试时要注意自己方圆2米或更大范围是不是都适合安全降落。因为降落模式下无法控制四轴,哪怕下面是个水池,你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落下去。
只有飞出2米以上且GPS定位正常,失控才会切换到返航模式。如果是做关控测试,要注意四轴上方是否有电线或其它障碍物,因为切换到返航模式后会自动上升到15米高度后再返航,小心撞电线!
    求加精

楼主:
最好先联地面站看看能不能激活返航,不然就放生了。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论坛里有很多咯

这个论坛还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加管理员飞天狼微信moz8com ,官方qq群218049930、电话:18988789197(短信留言),到站务管理板块下载手 ...

已经下载安装了,

网友(2019-07-18):
穿越机也可以失控返航吗?

网友:
pix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7-12-10):
好帖不朽!顶起来

楼主(2017-09-03):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但在屋里关遥控器,没有像泡泡讲的那样,模式马上就从自稳变到返航,而模式始终没有变化 ...

在同一地点只会显示降落或没有变化~

楼主:
要移动位置才会有返航

网友A(2017-06-16):
这个帖子论坛里有很多咯

网友:
原来关控不能这么近啊,靠,下次远点关。    关控后马上开控,能不能重新连接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论坛还没有吧,

大把的好吧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7-08-08):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
我也顺便挣点分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C: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但在屋里关遥控器,没有像泡泡讲的那样,模式马上就从自稳变到返航,而模式始终没有变化,是不是一定要到屋外试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同一地点只会显示降落或没有变化~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