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威特20a电调

楼主(2017-06-15):
中威特20a电调说可以支持6s,我想问一下大有有没有人20a上过6s,电机是3508 ,38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上帝视角@777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请问这是啥啊。

网友:
蜘蛛电调可以的   我的就是,但是注意蜘蛛启动大疆的e800开始启动的时候有点堵转,转起来就好了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蜘蛛系列的,我用过  可以6s.但是配合大疆的e800启动时有点堵转,转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蜘蛛系列的,我用过  可以6s.但是配合大疆的e800启动时有点堵转,转起来就好了

那3508电机可以吗,我的是6轴

网友C:
单个电机最大电流不超过20a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个电机最大电流不超过20a就用吧

咋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算呢

最简单的就参考电机效率表,看看最大电流多少,不过还是选择支持电流大点的电调比较靠谱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上大点不安全吗